如何检测两头不对称产品的圆跳动?

楼主(2012-05-11):
如何检测两头不对称产品的圆跳动?
谢谢。

网友A:
先测量两个不同中心轴的差距,比如中心差距2毫米,然后以低位的轴为基准,打表,然后再把百分表底面垫高2毫米打另一个轴就可以了。可以试一下,我以前用这种方法,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两个不同中心轴的差距,比如中心差距2毫米,然后以低位的轴为基准,打表,然后再把百分表底面垫高2毫 ...

垫的话不一定狠准咯

网友:
不知道曲轴是怎么检的

网友:
可不可以上顶尖   分别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