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量很大,用什么型号的数控磨床?打算买设备

楼主(2012-05-11):
这个产品量很大,外圆需要一次磨削  成型 ,外径在7.2  ,左右长度12MM。
哪位兄弟能 帮我分析一下  ,需要什么型号的数控磨床,还有就是制作夹具在无心磨上加工,这样速度就提高了 。如果有这方面设备的可联系我 ,我们打算买这种设备。

楼主:
联系电话15990243398   QQ284222343

网友:
在无心磨上塞磨吗?这么短,导向度不是很好吧
估计得用专用设备搞搞比较能上量的

网友:
参照模具顶杆加工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用车不行?

网友:
数车 不到一分钟 一件·

网友:
走心机加工吧,几秒钟一个都有可能。

网友:
{:soso__4592030372174428307_3:}定制一套专机吧

网友:
都看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等待高手,我不确定

网友:
数控磨床和无心磨的加工精度不一样的

网友:
磁芯加工?我这里有专用的磁芯加工成型机

游客

网友:
怎么联系你啊 我 想要了解你们的设备

网友:
这看来必须要用数控的了

网友:
精度怎么样?可以参照一下螺丝的打头机,做个这样的模具就可以了,量也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车不行?

还要热处理呢
处理好要变形的  必须磨

网友:
斯来福临切入式无心磨

网友:
我Q是317919728,电话是15382789247

网友:
你把你的产品图纸及联系方式发到我邮箱吧(fengwuxiyang@gmail.com),我可以专门为你设计一台,这种磁芯机我们做过,是一种成熟的机器,像现在的很多工字形磁芯都是用我们的机器加工出来的

网友:
有正式的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