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刀具设计

楼主(2012-05-11):
如何进行刀具的设计?  本人新手  公司工程师受伤··然后我悲剧了··好多不懂啊·求哪位大虾介绍下大概的方向和注意的细节.我公司主要做合金、金刚石刀具。加工产品一般是木材和铝·

网友A:
说点个人见解
铝用刀径向前角20度,径向后角12度(如果没有钦边,即15度)
轴向前角6-8。轴向后角12,20.

木工刀要稍微啰嗦一点。螺旋角30度。心径50%,各个角稍微小点。刃口留月牙。我感觉木工刀和铝用刀差不多。

非标的话,简单了,有图就画图。用ANCA和DECKEL这些机器,微调下砂轮法兰和直径基本不难。
纯属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刀要设计吗?
铝用刀径向前角20度,径向后角12度(如果没有钦边,即15度)
轴向前角6-8。轴向后角12, ...

要考虑刀体的承受能力么? 还有承受能力怎么计算?  额  你说的角度跟我这差不多吧 就是轴向前后脚没你这么大吧·

网友:
切削方式,工况。
然后就是刀具的具体参数,包括刀具材质,刀具形态,角度,这些都是根据前两项去进行的,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刀具径向后角主要是铣刀径向后角要根据刀具外径大小设定。

网友:
铝合金及木工刀具,没有涉及过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点个人见解
铝用刀径向前角20度,径向后角12度(如果没有钦边,即15度)
轴向前角6-8。轴向后角12,20.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点个人见解
铝用刀径向前角20度,径向后角12度(如果没有钦边,即15度)
轴向前角6-8。轴向后角12,20. ...

啥时候我也能到那么这种程度?  发燥 啊···

网友:
看到他们都是用机床的软件设计刀具的。
我刚离职,现在在瓦尔特的机床部门做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