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气缸轴实现90度转动,什么机构可以实现?

楼主(2012-05-11):
有一个普通气缸(也就是标准气缸),当气缸升起后,我想让气缸轴实现90度转动,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有什么机构可以实现的呢?
因为现在碰到个问题:就是气缸轴的顶部有装个十字架,升起后当气缸不是转90度时,气缸下降后,该十字架会压到旁边的东西,所以要是气缸轴转90度
谢谢前辈们!

楼主:
我有两个思路:1、就是在下降过程中,让该十字架自定位,然后保持了旋转90度;
              2、设计个机构让气缸轴实现90度旋转。
但机构还没想出来

网友(点评):
转角气缸不就是这样工作的嘛!看行程够够不够了

网友:
上面加一个旋转气缸   或者,里面加一个斜槽,轴伸出的时候,会顺着槽进行扭转

网友:
看一下smc和festo都有类似的气缸

网友:
有专门的转角缸。左,右旋的都有。

网友:
类似于旋转夹紧缸

网友:
给你些SMC培训资料,关于旋转下压缸的!

现代实用气动技术(SMC).pdf

357.79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51,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
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连杆。连杆装在什么地方你酌情决定。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933
第11楼。

网友:
我们也做过一个差不多的!但我们的是十字架旋转90"!

网友:
smc和chelic都有类似的压料气缸,但是行程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换一个旋转气缸

网友:
你好,我们厂有生产这种气缸,请问你想要多大的缸径

网友(2013-08-09):
这个?有旋转气缸的

网友(2013-09-18):
配一个螺旋槽即可

网友:
做个螺旋槽就好,顺着槽走,加个轴承 就搞定了。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点评):
很好很好,谢谢

网友(点评):
很不錯的做法

网友:
哥们,你换一个防转的气缸就好了,SMC有

网友:
做个螺旋槽就好,顺着槽走,加个轴承 就搞定了

网友(2013-12-31):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这个结构其实就是卓达的翻转印章,初始状态印章朝下,压下来之后,印章朝下,但是这个螺旋槽做产品容易,可以楷模,要做设备不大好。

论坛上其他的说旋转气缸虽然可以,但是有点不负责任,图一时口快,LZ有可能想问就是要线性运动气缸轴旋转。

要实现就用滚珠丝杆副吧,不过十字架自身同时也在动了。

网友(2016-11-22):
可以选择SMC型气缸 型号是 MK25-90   或者选择气力可型 SRC25-90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21-02-02):
如果只是按照你所说的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