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内孔生锈,镀鉻镀不进去

楼主(2012-05-11):
这个产品内孔生锈,镀鉻镀不进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见、

网友:
   酸洗时没有将锈除净,或孔内粗糙。

网友:
镀铬不酸洗吗??为什么不干净,干净了就好了,找问题原因所在是关键,镀不上--原因有锈-----解决掉锈(问题解决)

网友:
酸洗时没有将孔里的酸及时清出来,时间性久了就会在里面长锈

网友:
螺纹 还镀·?这工艺有点不够美。

网友:
电镀内孔要把电极伸到孔内,否则内孔电镀不到

游客

网友:
正解!

网友:
应该是电极的缘故,可以尝试去用化学镀。应该不会有锈斑了。

游客

网友:
常规电镀的方法只能镀外层,化学镀,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