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里面的齿轮材料是什么钢?

楼主(2012-05-11):
这种做齿轮的钢国内有哪些钢铁厂能生产

网友:
20GrMnTi, 常用。
材料好找,但做高质量齿轮轴的厂家不好找。

网友:
        你说的是液压泵中的齿轮。其通俗说法是齿轮泵齿轮。其制造齿轮的材料。据我所知有好多种。看你需要设计的齿轮泵技术要求。在80年代以前,制造CB-B型号的低压齿轮泵(机床行业使用)。其齿轮材料为40Gr.由于齿面需要热处理(RC45).制造工艺就比较复杂。后来我们改用粉末冶金制造。其制造工艺就简单多了。也解决齿面与孔的同轴及与两断面的垂直要求。此工艺延伸到现在。
        这种齿轮泵流量为20升左右的现在市场价格一般就一百多元一台。如果继续使用40Gr制造 。谁也做不起了。
   还有许多输送齿轮油泵的齿轮是用45钢制造的。也有使用20Gr渗碳淬火工艺制造。
曾经制造一种机油泵。其齿轮图纸要求材料是38GrA 。在90年代时候,一时市场上购不到此种材料。由于是军工产品。更改材料需总代表一级的签字表态。使用40Gr由于其延伸率不同被否决。后来做了许多工作,还是用38GrSi代用了。
        乱侃了一些我经历过的东西。有点啰嗦了。

网友:
我就对你的粉末冶金齿轮感兴趣,齿面磨吗?

网友:
这个齿轮那么高深吗

网友(2014-03-14):
你好!请问一下海哥007,这种齿轮对材料的力学性能要求是怎样?有没有相应的性能数据表?因为我想用新材料替代传统的材料,担心力学性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对,材料好找,能做成型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