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端为静止,另一端为360度旋转(电机拖动),怎样实现气路连接?

楼主(2012-05-11):
请教各位

一端为静止,另一端为360度旋转(电机拖动),怎样实现气路连接?

举例拓展下思路:
在电气上通常用碳刷和铜环实现,油路上亦可通过油槽,用旋转密封加以实现。这些在设备上应用很多。气路上尚未见过,故发到社区上讨论下。方案越简单越好。如有专用的气动元件可实现更好。

网友:
你直接搜旋转接头。气动的有这种接头

网友:
旋转气接头啊,SMC有卖

网友:
全名叫 高速旋转式快换接头  SMC有卖。是它是因为内置了轴承!可以环绕中轴360度!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如有高速旋转式快换接头  SMC选型资料那就更好了,可以根据应用情况选择型号,wode123123 能否发份(452397412@qq.com)

网友:
MQR.pdf (853.76 KB, 下载次数: 12)

网友:
参照数控机床 主轴上用的旋转接头

网友:
有没有类似于直角接头一端可以旋转的?

网友:
好像很贵吧?

网友:
这个东西有很多地方有卖的  叫做高速旋转接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有没有两个半圆组装起来的旋转接头,因为现是改造项目,需将原来的轴圆利用起来,两个半圆好安装,在此也盼各位有其它解决方案一起探讨。

网友:
学习了,还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楼主:
增加附件,请大家帮忙出主意

网友:
用旋转接头,配单动气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