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装配中怎样把隐藏的零件在另一个窗口打开?

楼主(2012-05-11):
    请教
在proe装配中怎样把隐藏的零件在另一个窗口打开,就像UG里面的颠倒显示和隐藏,solidworks里面的显示隐藏组件等命令,在proe里面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个命令,因为在大型的装配中想单独显示几个组件现在只有把别的全部隐藏这样很麻烦所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学习,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最近在学  关注中!!!

网友:
现在Pro/E中只有零件快速隐藏、快速显示功能

网友(点评):
我知道这种只是在同一个窗口把我想把单独的几个组件在新的一个窗口打开谢谢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点评):
你可以先想好一般需要哪几个组合,你可以先把那几样零件做成装配图,然后把几个装配图做到总装配图里面,就可以单独打开总装图下的小组件了。

网友:
为了防止你看不到,我再发一遍吧

你可以先想好一般需要哪几个组合,你可以先把那几样零件做成装配图,然后把几个装配图做到总装配图里面,就可以单独打开总装图下的小组件了。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我知道我想要的是随机性的在做一个大型装配的时候老板过来看你的结构,说你把这个这个打开你把这几个单独显示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在重新做小装配吧,在swork和UG里面有我就想问问有没有高手在PROE 用过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我真的没用过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没有用过所以我在找这个方法看proe里面有没有

网友:
你把零件图和装配图同时打开不就得了,在零件图里面修改!

网友(点评):
呵呵你可以在proe大装配里面把几个不是小装配的零件同时在一个新窗口打开吗?在proe装配里面只可以打开或者激活单个零件或者单个独立的装配进行激活修改谢谢,我要的是在一个装配中把几个单独零件在一个窗口打开谢谢

网友A:
要打开隐藏的零件,在目录树找到它,右键打开就行了。如果想让几个零件单独显示,做子装配,或用视图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打开隐藏的零件,在目录树找到它,右键打开就行了。如果想让几个零件单独显示,做子装配,或用视图表示。

版主阿这些我都知道,我搞结构也好几年了但是几个三D软件之间的一些不同命令体现出了软件的理性化和人性化,我的意思是做好一个大型的三D模型在评审的时候,领导经常会说你把这几个零件打开或者那几个零件打开但是在领导要看的这几个零件不是子装配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在一个窗口同时打开的,要是在这个时候在进行重新做子装配咋这在评审会上是不现实的,但是在UG和SWORKS里面就可以有相应的命令实现,“可以把领导要求的零件先隐藏,在通过反选和显示隐藏零件来实现不是子装配零件在同一个窗口显示了”谢谢

网友:
在视图管理器里用简化显示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这样的方法我用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