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钻一个4mm的深孔

楼主(2012-05-11):
各位大哥,我是大学里面的一学生。现在有一个项目,其中要在模具钢里面加工出一个直径为4mm,公差为正负0.01mm的,深度为20mm的一个深孔,请问怎么加工才能保证精度要求!还有几天这个项目就要审查了,很急啊,在网上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法……求大哥指教,我们学校用的是普通的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找我就能帮你解决
需要用到非标刀具

网友:
直径为4mm,公差为正负0.01mm的,深度为20mm的一深孔,模具厂每天做很多类似的

网友:
你这个很简单做的。20MM也算深孔吗?我们经常做,而且比20要深很多。3毫米的都有。

网友A:
直径4比较小。可以钻沉孔后铰一下。或者就车了电极,用电火花打。

游客

网友(2012-06-12):
电火花不行,铜棒太长了,渣子出来不了,会吊起来。而且铜棒的腐蚀也是问题。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径4比较小。可以钻沉孔后铰一下。或者就车了电极,用电火花打。

车电极神马来的?不是直接用电火花开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电极神马来的?不是直接用电火花开孔吗

电脉冲电火花不是用紫铜作为电极的么。

网友:
孔4mm 0.01 用什么量具?

网友:
线割后再补

网友:
通孔可以慢丝割  盲孔用镗

网友:
怎么没有那个大侠能说说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2012-07-12):
引用 网友A:
直径4比较小。可以钻沉孔后铰一下。或者就车了电极,用电火花打。

用电火花打孔,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
先拿3.8的钻头钻孔然后用4.0的铰刀扩孔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我是用了“先拿3.8的钻头钻孔然后用4.0的铰刀扩孔即可”这一个方法,精度还行!

网友:
20mm也不是很深啊 可以先用小一点的钻头钻,然后精铰一下吧

网友(2012-08-16):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都会做的。先打3.5的孔后用3.9按扩孔最后用绞刀绞。基本上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