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的不锈钢铣键槽铣不动,各位高手支个招

楼主(2012-05-11):
01的不锈钢铣键槽铣不动,各位高手支个招呀,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专用铣刀加工
我制造这类刀具的

游客

网友:
谢谢你,我们公司上班不让上QQ的,郁闷死了。是不是都得用价格贵的要死的外国货呀?有人说高速钢就可以啦。不知道行不行,准备试试。麻烦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201不锈钢是种含镍成分的奥氏体不锈钢
具体需要根据你是进口不锈钢还是国产不锈钢,来选择合理的不锈钢专用铣刀
我可以为您提供
键槽铣不动的原因很多,可以找我交流下

网友:
我们原来做过201的材料
是内键槽8*4*58长
做铜公电火花打的
12块钱一件
找过插床厂家他们说不好加工刀具磨损很快

网友:
这个没有操作过,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用线切割吧  就是没有铣床快了

网友:
多大鍵槽啊. 大的打孔线切割啊

网友:
高速钢铣刀不行。有合金的键槽铣刀。一般情况不锈钢不成问题。

网友:
高速钢铣刀试试看 V=12-17  每刃F=0.05-0.01,试试看,切削液一定要加好

游客

网友:
谢谢,试了,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