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机床求指示,大神速来

楼主(2012-05-11):
①我的机床怎么输小括号,我知道3204.8可以,但是能不能,不在那里面改,可以c-ext里直接输,改哪个参数
②我刚性攻丝的时候程序里面加了个Q,但是丝锥每次退刀只退0.5,该改哪个参数让它多退点,害得我的丝锥断了好几个。
③我的机床现在编完一节程序后面就跟着个N10 N20…一次一次往上加,以前是没有的该改哪个参数让它不显示…

网友A:
1.参数只有七位,没有3204.8改括号形式3204.#0par为0时是方括号,1为小括号!
2.改5213稍微大点,5吧或者不行,就10吧,要不可能会刚性攻丝超差报警!
3.set 翻页到设定,有序号【 0 】   0 开1关括号改为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数只有七位,没有3204.8改括号形式3204.#0par为0时是方括号,1为小括号!
2.改5213稍微大点,5吧或者不 ...

唉,来晚了,我已经自己解决了2个了,就是哪个小括号还没解决,3204最后一个改了,程序里输完小括号,在输中括号的时候还得改回来,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B:
楼上高手啊!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高手啊!
学习了!

多少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