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子材料上如何加工一条方形通孔?

楼主(2012-05-11):
如图绿色那块宽约10mm,高约2-3mm,深10-14mm的方形通孔,如何加工?

楼主:
麻烦哪位专家指点下?

网友A:
冲床!!!!!!!!!!更先进的是激光!!!

网友:
划线,钻一小孔,用钢丝锯锯,最后用什锦锉锉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床!!!!!!!!!!更先进的是激光!!!

不是什么高分子材都可以冲的,许多都会变形或产生内应力。用激光也不靠谱,材料会熔化的。一般直接铸出来。要么就和上面说的拿钢丝锯锉刀慢慢来。

网友:
用一种特出方法是可以加工的。

可以用钻头钻出方孔

这种钻头当然是存在的,其早在90年前就由在美国的英国工程师瓦特发明了,上面这段就是这种钻头的广告。这个奇妙的发明应用了定宽曲线的一个的基本性质。

所谓定宽曲线,指对于一个封闭的闭曲线,如果用任意两条平行线去夹逼,平行线的距离为定值。很明显,圆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定宽曲线。

不过,圆形的钻头一次只能钻出圆洞来,要发挥定宽曲线的奇妙特性就得使用非圆形的曲线。非圆定宽曲线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莱洛三角形。以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为圆心,边长为半径,在顶点的对边画弧,就得到莱洛三角形

http://service.photo.sina.com.cn/show_mop.php?type=orignal&pic_id=69248865t8df98847dd71&pm=1&v=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