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2-05-11):
废话不多说啦。

数控车床(经济型)

刀台换刀故障

1、不能换到指定刀号,首先看看其它刀号能不能正常换刀,如果可以正常换刀的话,首先检测发询盘至接线盒,至电器箱,至换刀控制电路板的通断,顺便看看电路板上的保险通断,如没有问题应该是发询盘坏了,直接更换。

2、无法加工螺纹,其它正常,包括各项进给,单一加工螺纹刀具就停留在螺纹开始坐标无动作,这时可打开机床侧盖,就是主轴外侧盖子,在主轴附近有一个主轴同步的编码器,拆下看看上面的键有可能掉了,直接装上就可以了。

                                 今天到这,下次继续。

网友:
支持一下!多多加油!把你的经验多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