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的一些特别指令的应用 求教

楼主(2012-05-11):
如G34 35 36 37的应用     小弟最近打孔比较麻烦 需要用到这些却力不从心   希望大家能够赐教。或者大家有更好的方法比如宏程序打孔程序  求赐教

网友A:
特殊指令不是所有机床都有的,如果没有开通就没有办法用,它们不是标准的功能,是要选择的,至于打孔这么简单的东西,在网上随时都可找到宏程序的资料,把它设成特殊指令也可,方便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指令不是所有机床都有的,如果没有开通就没有办法用,它们不是标准的功能,是要选择的,至于打孔这么简 ...

我一直在想办法  找这些方法啊   求指点

网友A:
#21=#4009;
T#20M6G43H#20
#12=RO[1000*#19/[[#13000+#20]*3.14]]
S#12M3M8
#10=#12*#9;                                                                       N1:#100=1;                   N2:WHILE[#100LE#6]DO1;        N3:IF[#5EQ#0]THEN#5=360/#6;       N4:#101=#24+#4*COS[[#100-1]*#5+#1];  N5:#102=#25+#4*SIN[[#100-1]*#5+#1]; N6:IF[#21EQ82]THEN#115=1000;  N7:IF[#18EQ#0]THEN#18=5;           G#21X#101Y#102Z#26F#10R#18P#115;    #100=#100+1;                    END1;                            IF[#8EQ#0]GOTO3000;              N10:#110=1;                 N20:WHILE[#110LE#11]DO1;       N30:IF[#3EQ#0]THEN#3=360/#11;    N40:#111=#24+#4*COS[[#110-1]*#3+#8]; N50#112=#25+#4*SIN[[#110-1]*#3+#8];          G#21X#111Y#112Z#26F#10R#18P#115;    #110=#110+1;                    END1;                        N3000:M99;

游客

网友:
你这个宏程序有些麻烦

网友:
这是我编的一打孔程序,FUNUC系统的,如果你想试试,你把它拷到你机床上,用程序号O9010,再在MDI方式下编写:G90G10L50;N6050R160;G11;然后启动运行一下,就可用这个程序了。哦对了,每台机床换刀方式不一样,你那如果和我编的换刀方式有差别你反它改掉。

网友:
怎么用这个程序呢?我来说明一下,我这编的是在同一圆弧上打孔的两段圆弧孔,用的是线速度,每转进给。打个比方说一个圆心坐标X250Y120圆弧直径400,起始角45度,孔间30度6个孔用G59坐标系,孔深60,孔径21,钻头是刀号20号的U钻,程序就这样编:G59G83G160T20D21S100F0.12A45I[400/2]J30K6X250Y120Z-60Q15;

网友:
就我这一段宏程序功能还挺多的,也可在两段圆弧,整圆,打孔攻丝,固定循环能用的都好用,如果有兴趣可试试

网友:
来回复,来升级。。。泪牛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4009;
T#20M6G43H#20
#12=RO[1000*#19/[[#13000+#20]*3.14]]

大侠  我还是一点没看懂饿

网友:
第一句说的是读取的固定循环模式如81,82,83,84等等,第二句是换刀,第三句是指线速度,

网友:
你如果想用,试了后再说,看好不好用,每个厂家对换刀模式都不一样,你把你机床的换刀和读刀补的加上,换掉第二句

网友:
不好意思少了一句,在第一行加上#23=#4014;

网友B:
%
O0000
G21
G0G17G40G49G80G90
T1
M6
N80G0G90G54G16X50.Y0.
S1000M3
G43H1Z5.
G99G81Z-3.R5.F100.
G91Y10.K9
N230G80G15Z100.
N240M5
G91G28Z0.
M30
%

游客

网友:
谢谢 大侠
其中X值是半径,Y是极角,就是角度
圆周上钻孔,法兰克有G16坐标,爽歪歪

网友:
如果试矩形阵列的孔的话,还是用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
O0000
G21

看来你水平挺高手,居然知道G16这个指令,你把你这个程序放到机床上试试看能不能用?我可以这样的说,错在哪你都不知?

游客

网友:
易水 说的G16我回去试了 可以用 谢谢
知道G16就叫高手了?
要不要给你发个样品看看?
不好意思,这都是在机床上用过的程序,加工手钻的铝壳体的,敢问错在哪?

网友A:
G16作为极坐标指令,一旦生效,以后读取的只能上圆弧半径如X,起始角度如Y,等等,不能有读取刀补的,读取刀补必需在前,你回去再丟看看你机床上的程序是不是这样的

游客

网友:
大哥,不要以为你见的都是对的,我每次用长度补偿都在之后加的,这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16作为极坐标指令,一旦生效,以后读取的只能上圆弧半径如X,起始角度如Y,等等,不能有读取刀补的,读取刀 ...

我每次用的宏程序都是直接赋值,不用定义一堆,咋简单咋来,有你写的那一段的时间我用mastercam或者CATIA编了,呵呵,当然不能说你错,你的水平应该比我高。不过咱学更多的东西是为了使用起来更简洁,更方便。对吧,呵呵!

网友:
不想作无谓折争辩主,我现在是领教了,兄弟你涉猎挺广的,我佩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