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攻牙时丝锥老是断,铝材

楼主(2012-05-11):
  我给的底孔1,7的  丝锥2.0 的   底孔6MM  攻牙 4MM   进给400  转速1000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的转速是恒转转速吧,1000太高了吧,螺纹500应该可以,改小一点再试试,进给用每转进给。。。。要不就用手攻。。。

楼主:
兄弟。 几十个孔 手攻 还不搞死掉。     我在想是不是没用刚性攻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