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刀具在你们的加工成本中占多少?

楼主(2012-05-11):
昨天在看资料看到一篇文章将刀具在加工成本中所占成本很小,大概在3%。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按实际情况来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浮动。

请问各位前辈,你们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么?多谢了!

网友:
3~5%左右,但是随着恶性竞争的不断加剧,这个比例呈不断攀升之势。。。

游客

网友:
是指低質低價么

网友:
钻孔用的钻头应该占得比列比较大一点

网友:
大概5%-8%,加工中心稍多

网友:
数控车在百分之十左右 我说的是进口斜床身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回复了。。。。。。。!

网友:
大部分都在3%左右,

网友A:
楼主,告诉你,这,完全是鬼子忽悠出来的数据。谁信了,这个企业一定不是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告诉你,这,完全是鬼子忽悠出来的数据。谁信了,这个企业一定不是他的。

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鬼子忽悠出来的真不知道,只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网友(2012-11-29):
据行业报告:刀具成本要占到加工总成本的20%,其中包括了刀具直接成本4%,还有刀具选择,刀具采购,刀具仓储,刀具应用,刀具返磨等。现在很多用刀大户干脆选择刀具外包管理,我只给你定个单位产品刀具费用,其余的由刀具管理商去解决。刀具成本中的刀具直接成本外的16%就有很大空间去发挥了。

网友:
加工中心上百份10应该有的 ,开粗刀片满费事的

网友:
数控加工在10%左右,粗加工尤其费刀

网友:
说到刀具使用成本。说说我公司的吧,刚开始不舍得买好刀,使用最廉价的刀具成本达到20%左右。结果没办法因为不好用,就选用更好一点的,成本在10%左右。最后来选用了高价格的刀具,成本在2.5%以内。(使用不当,撞机,参数不合格等除外)比如实例:日前在市场上买一把20的标准普通白钢铣刀格价在20来块,拿来加工最多可以加工两个工位就完蛋了。回想起10年前一把这样的刀要70块左右,但可以加工100个工位都没问题。相比质量之差为50倍,价格之差为3.5倍。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更节约成本了。

网友:
我把道具成本控制在5%

网友:
学习了,楼主是要搞成本控制么

网友(2013-01-02):
远高于3%,现在物价飞涨,刀具又是易耗品

网友(2014-02-11):
你怎么刀具费用怎么核算的,是消耗/产值还是其他

网友:
十分想明白这个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