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椭圆加工的活,这两天把我郁闷的

楼主(2012-05-11):
  这两天真把我郁闷得!唉!

  四个椭圆加工的活我干了两天还没有干完。a500,b280的也不是大工件就是工件是个椭圆的就把我给搞迷糊了。没有基准的,还是在一个超级不规则的铁板上的一个5MM高的椭圆。

  人家技术高,拿个车床就把椭圆给车削出来了。我用加工中心做,竟然不会做。无从下手啊!

  前天老板拿来四个凸台工件,下面是毛料上面是凸台,凸台是个a500b280高5MM的椭圆凸台。老板让我把椭圆铣削到a495b275高5MM——6MM保证椭圆底与凸台的台面之间光滑。就是可以铣削台子也要保证椭圆底与台子之间光滑过度,没有图纸,只有产品和这么一句话(椭圆的长半径和短半径是我用卡尺测量后估算的)。这么简单的活,我就犯难了。最令我犯愁的是这是四个产品,而且尺寸都不一样。真的好郁闷啊!

  大虾们,怎么对刀啊?怎么加工啊?怎么校正(找正)啊?严禁在下面的毛料上铣基准边。

大大们让上图,我也只能随手画个意思意思啦!我是连图纸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大大们饶了我吧!

网友A:
提供个方法:
      用一块平板大于这个产品就行,然后用小雕刻刀在上面走一个比产品底部椭圆单边大一个mm的轮廓,然后将这个产品放上面目测一下放正夹紧即可加工,单边有5个mm呢,没问题的。如果不放心 的话第一刀可以在顶面空跑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方法:
      用一块平板大于这个产品就行,然后用小雕刻刀在上面走一个比产品底部椭圆单边大一个mm ...

  是四个工件,不是一个啊!四个底座都是不规则的。底座还有高度的,目测是不行的。另外,那么大的板子,找不来的,小气的老板也不会给的。公司里还没有雕刻机的........

网友B:
设计如下
先做一个这个,然后套在工件上,一块放工作台上,基准面做基准找正,并计算出工件加工原点,
把基准拿走,压好,开干!
图纸有误,公差应该+0.5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如下
先做一个这个,然后套在工件上,一块放工作台上,基准面做基准找正,并计算出工件加工原点,
把 ...

  我做四个杆,然后再将它们焊接(螺丝固定)在一起,中间校正一根四方铁杆,是不是更加省料些?
  只是为了校正,分中的话就用分中棒,在工件上直接分中。好不好?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2-10-03):
没有图纸就是没公差,底座好跟一刀不就得了

网友C:
楼主说的用车床可以,那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用车床可以,那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普车仿形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们在车床上面加工过轴套的内8字油槽,椭圆加工应该一样的原理吧。

网友:
我现在也没有这样的机器!做竹笛!钻椭圆形的孔和接通套的机器!有的额人联系一下:QQ42974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