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0i -TD 3001报警

楼主(2012-05-11):
急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看看说明书3001报警解释是什么

网友:
3001报警是刀具没有找到的意思

网友(2012-06-18):
3000报警是客户自定义的吧?

网友:
兄弟,你程序里是不是别的机床拷贝过来的啊。假如你的机床有十把刀。你调11号刀。肯定报警

网友(2012-08-12):
检查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