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刚度于减震器制作之讨论

楼主(2012-05-12):
    前段时间制作了几套弹簧橡胶减震器,用于SPM 130以下的冲压机上,效果还不错,改善了车间地板震动的问题。照片曾发表于“振动与噪声专题,大家参与 ”,为方便讨论再转贴于本帖。

    同类型的减震器使用于1100KN、800KN和600KN等不同吨位的冲压机,其中有冲压速度达170 SPM的冲压机就效果不佳,整部机器晃动过大,不能满足车间的要求。

    重新查核资料并经过计算后,明白失效的原因在于减震器的固有频率不合宜,目前固有频率为 3.1Hz,共振区在2.3~4.33Hz,和实际验证的情况吻合,即冲压速度从140~260 SPM都不能满足车间要求,而这区段的冲压速度是车间常用的生产速度,只有降低减震器的固有频率方可满足SPM 130以上的这些机器上。

    想过用不同的机构或阻尼物来降低固有频率,都很难低至 1Hz;提高固有频率则震动也会增加,就不是俺要的结果。在搜寻资料时有个词映入眼中,这又激起无限的希望,“负刚度”可以和“正刚度”相抵,那么要制作出固有频率 1Hz的减震器就不再是那么艰难咯,

    “负刚度”和俺刚认识对它还不清楚,路过的老师有认识“负刚度”的还请驻足指导。 感谢。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A:
减震器选择有两个关键指标刚度(固有频率)和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器选择有两个关键指标刚度(固有频率)和阻尼。

回  版主
阻尼不足时减震器振幅会随着不平衡量增高而增加;

去年也试过环隙液压缸,就有发生“闭锁速度”使得震动直接传达到地板。

网友:
因为经常做设备安装工作,个人对此问题很感兴趣,但觉得大吨位而且有冲击的机械,光靠减震器是很难满足要求的,安装此类机械还必须在地基的设计上解决根本的问题,如将其设计成悬浮式的,与车间地面有隔震带,基础垫层有足够深度和宽度.

游客

网友:
将减震器和机器做成一体应该是由机器制造厂决定,并无不可;一般机器易山寨,减震器相对难一些;再就是成本和售价的考量问题咯。
是否将减震器和机器做成一体?
百来斤轻量级的也搞了过;设备重量不是问题,问题在减震器载荷要如何和重心点吻合或很接近。 俺的冲压机减震器四个一套使用,没个减震器的载荷都是不同的,必需和机器搭配。
回 马老 大吨位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设备的振动频率和冲击量于减震器的搭配。目前已制作出设备自重22吨的减震器。
赞同,应该全方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版主
阻尼不足时减震器振幅会随着不平衡量增高而增加;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前两年也做过类似工作,是对一台精密设备进行被动隔振系统(passive vibration isolation system)改造,近一年下来最后满足也设备工作环境要求。

先介绍下隔振系统震动传递曲线:
意义不介绍了,教材及网上都有。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vibration+transmiss+curve&source=web&cd=1&ved=0CHMQFjAA&url=http%3A%2F%2F203.158.253.140%2Fmedia%2Fe-Book%2FEngineer%2FVibration%2FShock%2520And%2520Vibration%2520Handbook%25205th%2520Ed%2F70811_30.pdf&ei=s9WtT9n4FqmjiAe6iPz0CA&usg=AFQjCNF3v5yifqH-4iI2NwMaz9u1nP4zvA&cad=rjt

我的理解是:被动隔振器主要有一下几种(主要讨论竖直向单自由度隔振处理):

金属弹簧: 系统固有频率可以做到很低,但是阻尼很小。优点是 扰动源频率和系统固有频率差很远时, 隔振效果非常好。 缺点就是一旦共振放大很严重。

橡胶减震器:一般最低频率可以做到10赫兹左右,阻尼一般。减震效果一般,成本低,适合常用。

空气弹簧减震器:频率最低可以做到1赫兹左右甚至0.5,好的阻尼可以调节(两个气室)。高级的可以加水平调节系统,这样系统即使重心变化设备也不会倾斜-- 如三坐标应用。 隔振效果好, 适合要求要求高的场合。 缺点是成本较高,高级的点需要气源持续供气。

其他的类型不怎么了解,
当初我是要隔离随机振动,从橡胶减震器+单室封闭空气弹簧 最后升级到了阻尼可调,带水平调节的两气室空气弹簧, 还加了配重降低系统频率。试验结果证明效果很好。

针对楼主问题有两个方案建议:
1: 还是采用橡胶垫类型减震, 同一种减震垫,在100吨重设备上有用,但放到10吨设备上隔振效果就一定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系统频率和重量有关系,这个可以参照供应商的产品数据曲线, 如http://www.bilz-usa.com/isolation_pad_materials.htm  (进入网页后顶上的链接里面)。 所以应该真的不同重量和频率的设备选用不同德减震垫。

2. 空气弹簧(air isolator): 推荐德国Bilz, 细节可以咨询供应商。

网友(点评):
指导不敢当,交流,学习,呵呵

楼主:
针对楼主问题有两个方案建议:

1: 还是采用橡胶垫类型减震, 同一种减震垫,在100吨重设备上有用,但放到10吨设备上隔振效果就一定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系统频率和重量有关系,这个可以参照供应商的产品数据曲线, 所以应该真的不同重量和频率的设备选用不同德减震垫。

2. 空气弹簧(air isolator): 推荐德国Bilz, 细节可以咨询供应商。

1、由于钢架冲压机的重心比较高,而机架左右宽度偏窄,因气垫高度有110mm高,为防止使用操作问题而产生的隐患,如气垫失效或发生共振导致倾倒事件,暂时不考虑。

2、橡胶垫的固有频率一般比较高,减震效果会比固有频率低的减震器要差一些。在改装前就是使用台湾生产的橡胶垫,效果就是老总来车间说“你们要拆我的厂房啊” 。

不同重量和频率的设备选用不同的减震垫,事实就是如此,俺在高速冲床用的就不是这样的,是用粘滞阻尼弹簧减震器。弹簧配置是依据设备不同而不同,也可以在相同的设备使用不同的弹簧配置。

过些天后还要试摩擦型的阻尼器,零件已发包制作中。 试后结果再于本帖和大家分享。

网友:
刚度就是固有频率么?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B:
全路面起重机的油气悬架,怎么样

游客

网友:
工作高度可以低于70m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路面起重机的油气悬架,怎么样

这个差不多吧,还是根据你的质量和油缸的数量来定吧

楼主:
      负刚度是指随着结构变形的增加,结构刚度在下降; 结构刚度是材料刚度(弹性刚度和塑性刚度)与几何刚度矩阵之和,几何刚度是负的(屈曲时几何刚度的绝对值较大),结构总刚度就是负的了。

    碟形弹簧具有非线性变形特性,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碟形弹簧具有负刚度的特性。将碟形弹簧在负刚度区间与正刚度弹簧并联,通过合理选择参数,使得隔振系统的刚度在平衡点附近趋向于零,隔振系统的固有频率可以达到极低,从而使其隔振频带加宽,可实现低频隔振的目的。

楼主:
网搜到厂家的录像演示 1/2-Hz vibration isolation systems.

楼主:
正负刚度弹性元件并联的减振装置

    前言:一种正负刚度弹性元件并联的减振装置,克服了一般的用正刚度弹性元件构成的减振装置,其钢度、固有频率不容易做到任意低的不足。该装置利用正负刚度相消的原理,将正负刚度弹性元件并联使用,其刚度可以做到任意低,而且还可以通过调节正负刚度弹性元件的预变形量,实现对减振装置额定载荷能力的大幅度调节。从而为减振尤其是低额及超低频减振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网友:
好帖,中国机械精度一直达不到欧美水平呀!!!!

网友:
看得云里雾里的,还有好多不懂的啊

楼主(2012-08-04):
摩擦型的阻尼器已经试机,功能满足车间的要求;

在低速区或低频区(1.5Hz~2.0Hz)还是有些不满意,机器的晃动有些偏大,虽然车间已经可以接受,但是自己还是不能满意这样的效果。

试机的频率范围是从1Hz~6Hz;没有买加速计测量,因此无法提供量化数据。

楼主:
6# 所说的 摩擦型阻尼减震器
说明:藉由摩檫器产生阻尼以消能,

照片:
原用之橡胶垫于减震器对照

600KN冲压机 试机速度60~170 (1Hz~2.83Hz)

网友C(2015-10-10):
引用 楼主:
6# 所说的 摩擦型阻尼减震器
说明:藉由摩檫器产生阻尼以消能,

请教大侠,图中红绿模具弹簧的规格,看上去内径应该超过φ30;

两种颜色弹簧能混用么?谢谢!

网友(点评):
红绿弹簧内径φ30。照片已经是混用,俺没听说不同颜色弹簧不能一起用,使用就瞎搞搞层一堆咯。

网友(点评):
寿命,强度不一样。大侠用来做减震,应该也行。内径30,外径就是60了吧。我在找内径>30的模具弹簧。有35的,断货;和大侠一样,自由长受限<70

网友(点评):
问了,一般这尺寸没备库存,广通台湾仓库有,具体数量不详,你若有需求可以直接找他们订购。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要注意自由长与压缩量的关系,你的工况很临界,建议改TH或加长自由长。

网友(点评):
恩。我在弹簧内圈的导柱上有其他机构,强度不够,想加大内径。承载500kg,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侠,图中红绿模具弹簧的规格,看上去内径应该超过φ30;

两种颜色弹簧能混用么?谢谢!

广通公司有70这种规格

网友(2017-04-07):
引用 楼主:
正负刚度弹性元件并联的减振装置

    前言:一种正负刚度弹性元件并联的减振装置,克服了一般的用正刚度 ...

能具体说明一下什么结构是正负刚度结合使用的减震结构么

网友(2020-01-14):
引用 楼主:
1、由于钢架冲压机的重心比较高,而机架左右宽度偏窄,因气垫高度有110mm高,为防止使用操作问题而产生的隐 ...

这一款弹簧阻尼减震器,采用的液态阻尼,频率可以做到2点多,广泛用于高速冲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