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轴向开槽轴的抗弯抗扭截面系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2-05-12):
空心轴向开槽轴的抗弯抗扭截面系数怎么计算?

谢谢。

网友A:
呵呵,现查了一下材料力学教材,开口薄壁的轴可以近似看成是狭长矩形展开,抗扭截面系数大致是Lt^2/3

L是轴的周长,t是壁厚。

纯弯曲时弯矩公式和基本形式一样,也是My/Iz,截面系数就是Iz/y,横力弯曲的话还要考虑力的作用线一定要过截面弯曲中心,不然会有附加扭矩。
对开口薄壁轴,弯曲中心是在如下位置:从缺口向圆心做线,延长长度至3r,末端即是弯曲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现查了一下材料力学教材,开口薄壁的轴可以近似看成是狭长矩形展开,抗扭截面系数大致是Lt^2/3

L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