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加工现在是如何收费的?

楼主(2012-05-12):
北京地区,10MM的钢板上面切割直径18的孔

网友A:
只切孔?还是板材上有许多孔?
单件还是批量
价钱可以谈的。
单价为例:
收费方式和线切割相似,单位厚度的线长度。但不是线性的。
孔除线长收费,还有单孔费用,和厚度相关。
09年接触过现在行情不清楚,10mm 大概16-18元/m,孔5元左右
我接触的是大型板材切割

如果是钣金小件,通常不会按米计算,原因和孔加工相似,一般会折合成单件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切孔?还是板材上有许多孔?
单件还是批量
价钱可以谈的。

这样子哦,都是单孔的,量还不是很大

网友:
北京的可以找我,10mm的板切18的孔没问题,价格大约15元每米,联系方式ygf_g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