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润滑轴承的补油周期和补油量问题?

楼主(2012-05-12):
在使用脂润滑轴承的机械设备运转过程中,由于润滑脂处于轴承箱的封闭状态,在运转一段时间后,肯定要进行补油,但是补油周期和每次补油量是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需要均衡考虑,不知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想法或实际解决办法,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脂的再润滑周期与很多因素有关。
舍弗勒总结出一经验公式,在它的样本HR1  P86~93.
该样本社区就有。

网友:
在上述方法算出脂的再润滑周期后,补脂量遵循以下原则。
把所有旧脂全部挤出轴承座。
实际操作中当从出脂口见到连续的透亮新脂出来时,可以认为旧脂已被全部替换。

网友:
弄个单点注脂器,多好的

网友(2020-03-08):
同意三楼的意见,
加脂时,把所有旧脂全部挤出轴承座。
实际操作中当从出脂口见到连续的透亮新脂出来时,可以认为旧脂已被全部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