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的一端通过螺纹与一个零件联接,如何保证它们旋转的同轴度?

楼主(2012-05-12):
轴径16mm,轴端安装的零件伸出约50mm,楼主无知,起初用粗牙M16螺纹连接,轴端零件偏摆很严重。

请问改成细牙螺纹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A:
与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螺纹段与轴的同心度偏差太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螺纹段与轴的同心度偏差太大引起的.

嗯,这个我知道。

那在加工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方面,细牙螺纹更容易保证与轴和孔的同心度,这个说法对不对?

网友:
没有操作过!

网友:
还有无心磨余量么?实在不好就磨下了。要不然就重做了。

网友:
同轴度有要求,肯定不能通过螺纹连接

网友:
不会改善太多,可以在轴端加一段25MM锥度,25MM螺纹。

网友:
六楼说的对,同轴度有要求,不能用螺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