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的前角和螺旋角问题

楼主(2012-05-12):
各位老师,小弟正在画一个麻花钻,对于钻头前角不知该如何改变,前提是不改变钻头的螺旋角,不知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
只能自己琢磨了,在这里靠语言说不清楚

网友:
是的,根据给出的参数,自己在脑子里想象下

网友A:
我的理解调整钻心圆直径,相当于改变偏距,然后再修横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调整钻心圆直径,相当于改变偏距,然后再修横刃

嗯,这种方法也可以,,现在仔细想想,要么改变螺旋角,或者改变螺旋槽的形状,或者修模横刃,不过你的这个方法我到没有想到,呵呵呵,不过最有效的还是螺旋角的改变,谢谢

网友:
剖切部份往刃口偏钻头径向前角加大,反之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