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铁和铍铜能采用锡焊接密封吗?

楼主(2012-05-12):
不锈铁板1Cr17能和铍铜片波纹管QSn6.5-0.1采用锡焊密封焊接吗?气密性要求很高那种。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另外,有没有铝管和铁采用锡焊密封焊接的工艺可以指点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铍有毒,不能用熔化焊,气密性要求高的话用真空钎焊应该可以,不过要加压。

网友:
有锡焊,就是用锡合金或者锡钎焊,不行,强度太低了.用银钎焊材料要强度高很多,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2012-08-17):
锡焊没问题,既然跟波纹管焊接在一起,压力肯定大不了

网友:
锡焊的熔点比较低300多度 你用这个焊接,除非你想出点事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