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联轴器的制造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2):
关于链轮联轴器制造的问题

齿轮和联轴器是否可以分别加工,然后在通过焊接成为一体的?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见照片)照片上画圈的部分为焊接痕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 !

网友A:
一点浅见:应该没问题,只是可能会出现焊接的普遍问题,另外,感觉链轮的齿顶有些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浅见:应该没问题,只是可能会出现焊接的普遍问题,另外,感觉链轮的齿顶有些薄..

谢谢!齿顶应该达到多少合适?会不会有问题及影响使用?

游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链轮标准,限制齿顶圆直径即可,现在这个感觉有些不妥,很锋利啊..

网友:
采用碰焊接。

网友B:
可以焊接使用,看焊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接使用,看焊的怎么样了

看照片这种状况怎么样

网友:
要求不高是可以的,现实中有很多企业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焊接速度快,价格低。也可以一体加工。建议齿要倒角。

网友:
再买一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们照片上的这批已经重新做了。不过在拆的时候已经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