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A, 为什么打开零件图,总有部分不能显示?

楼主(2012-05-12):
  为什么打开零件图,总有部分不能显示?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哪个零件被删除了,或者移动其他的位置了

网友:
可能是以前存储在文件夹里的零件被删除了,或者移动到其他文件夹了

网友(2012-07-12):
如果是CATIA本身建的图的话,一般都能显示全的,如果是用CAD建的图的话。那就一般显示不全了

网友:
零件图里面怎么会有不显示呢?只能说是隐藏了,你说的是不是装配图,装配图的话就是上面的情况,零部件移动了,删除了,或者你最后保存时隐藏了

网友(2012-09-04):
或者隐藏了或者零件被删了或者零件被置换了没有更新

网友(2015-01-15):
不是被你隐藏了就是链接被改变了(保存地址不对)

网友(2021-10-14):
隐藏了吧

网友(2022-09-29):
是不是掉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