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用D16枪钻加工零件时,在深度500mm时枪钻头断在零件中

楼主(2012-05-12):
公司用D16枪钻加工零件时,在深度500mm时枪钻头断在零件中。有没有在不破坏零件的情况下取出钻头,使其能继续加工,孔总深1300mm。

网友A:
这个零件可以在断钻头孔的对面钻过来吗?

网友B:
1300mm深???  多大直径??   真没见过用枪钻打这么深孔的!
加大孔可以吗?到钻头处换套料钻。

网友:
用加长电焊条。粘上。就是电压调低点。让焊条与钻头连接起来 若怕碰到工件 找快木头 外径比孔小点 内径陪在焊条上 。若这方法失败。       另外一 方法。找个和钻头一样粗的圆钢。一头洗好与钻头孔配合。然后伸到孔里。插到断钻头槽了。倒转试试能不能出来。不喜乎喷。。。。

网友:
能不能融掉呢?

网友:
四楼满有道理的,顶

网友C:
很难搞哦,不不能掉头把孔打通的话我估计要把钻头砸碎掉。

网友:
最好是能从另一头打穿,然后把对面孔堵上,但不知道此孔是否承受超高压。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机 将钻头服侍我掉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机  将钻头腐蚀掉

网友:
内孔光洁度有要求吗?如无要求可以用断刀杆将刀头砸碎,或者看是否可以对接从另一头打过来。

如果有要求,那么就从另一头打一个小孔到断刀位置,建议用刀头教短的,(建议打12的,然后用10或11的银钢针将断刀头推出去)。这样不至于砸碎刀头影响孔壁。刀头取出后再从开始的进口继续加工。(这只适合通孔),如果是盲孔,你就去咨询下是否可以用火花机解决。

另4楼的可能不清楚枪钻位何物,当摇臂钻头取了,我认为这方法难成功。
回复下3楼,1300不是很深的哈,我做过2100深的,不能对接,将2根刀杆焊接在一起钻的。

我也是做深孔加工的,我的Q583167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可以在断钻头孔的对面钻过来吗?

孔是盲孔,但最后对面有条宽10mm的槽将孔割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mm深???  多大直径??   真没见过用枪钻打这么深孔的!
加大孔可以吗?到钻头处换套 ...

直径是16mm。断的枪钻头无法取出的话。孔扩大也不行啊。而且也不能将孔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难搞哦,不不能掉头把孔打通的话我估计要把钻头砸碎掉。

将钻头打碎,枪钻再加工的话估计就可能有问题。

游客

网友:
不会的,只要预孔不偏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高手真多啊,

网友:
试一下电火花。。。

网友:
电穿孔可以 就是不知道电极有没有那么长的

网友A(2012-07-01):
请问后来什么处理的?

网友:
断在工件里面的钻头如果离外孔不远的话,用尖嘴钳夹住,旋转出来吧。。。

网友:
这个难搞啊,期待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用电火花打,不伤零件的

网友:
想知道后来结果

网友:
期待中,楼主怎样解决问题的?

网友:
孔扩大,后加衬套

网友:
电火花时间得很久很久。

网友:
钻头断后的尾部离平面有多远呢?

无论哪种办法都要先看看钻头残部是否能松动,如果卡的很死会比较困难。

网友:
用电火花最好不过

网友:
小问题啦,直接砸碎倒出来就行啦!

网友:
1:用电脉冲打掉。2:硬砸,先把孔里灌入液氮,钻头会变脆,很好砸的

网友:
同意四楼第二个方法

网友(2012-11-12):
用电火花打,是可以的

楼主(2013-01-07):
引用 网友A:
请问后来什么处理的?

电火花融掉的,再用长钻头重新打的枪钻引导孔!

网友:
建议用电火花

网友D:
楼主晒下最后的解决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晒下最后的解决方案啊

最后是用电火花打碎的,然后用长钻头重新打引导孔,再用枪钻加工的!

网友(2014-02-16):
楼上说的对,楼主可以用电火花腐蚀的,还有就是另一断面打通再补焊上去,楼主有什么枪钻上面的问题需求可以电话联系我啊  王187563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