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金属的焊接

楼主(2012-05-12):
各位大佬
我是做电极的,经常碰到钨铜,纯钨,纯钼与紫铜的焊接,使用钎焊焊接后结合面余留焊料而导致接触电阻过大。
想请教大家,哪种焊接方式可不用焊料直接进行不同金属的焊接作业?
一般的我公司的焊接形式如图,对焊。

网友A:
难熔金属,毙掉激光焊接了。
异种焊接,毙掉氩弧焊。
要求接触电阻小,毙掉钎焊。

楼主,除了我的电子束焊接,没有其他好办法的。
下左:不锈钢——紫铜
下右:6061铝——紫铜

网友:
在网上看到过  爆炸焊接,  效果要好。不过都是些接触面积比较大的做法。不知是否适合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熔金属,毙掉激光焊接了。
异种焊接,毙掉氩弧焊。
要求接触电阻小,毙掉钎焊。

专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熔金属,毙掉激光焊接了。
异种焊接,毙掉氩弧焊。
要求接触电阻小,毙掉钎焊。

学习了。。

网友(2012-06-13):
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希望这个问题能和你探讨下经验。我们也经常做类似钨铜。钨。钼这种材料的焊接。。而且结构类似。目前来说,也一直在找方法,找技术,,。探讨球球273433225

网友:
学习了,各位的点评都很精彩!

网友:
2CR13与45钢用氩弧焊也是可以的

网友:
是否可以用摩擦焊试试。

楼主(2012-10-21):
谢谢各位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钎焊焊接,关键问题是解决焊料的问题。

网友:
在学习的过程中。

网友:
实际上,钎焊材料导电性比铜的导电性差的很多,如BCuP-5钎料的导电性只是铜的10%左右,而BAg-6钎料约为铜的24.4%,但是钎焊接不会使电路的的电阻明显的增加。通过钎料的较短通路与通过导体的较长通路相比,结果电路中的总阻只有极其微小的增加。例如,通过计算,可算出用BCuP-5焊接1英寸长,长宽各为1寸,间隙为0.127的铜时,电阻提高了4.5%,如果材料铜棒的长度增加时,影响就更小。当然,实际焊接的过程中会有一定数量的缺陷会减小电流通路的有效面积。因此提高钎焊质量,选一些易焊的材料,会使导电性能更好一点。

楼主:
王兄,谢谢指导,我公司正是使用BCuP-5材料简介铜与含钨材料的焊接问题,从目前来看,焊接强度以及导电率在使用过程中没有问题。

网友(2013-01-10):
请查一种叫NDB的焊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