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设计高手硬质合金立铣刀横刃设计,请教

楼主(2012-05-12):
       上星期,一非标刀具供应商给我看了一下他们为我司设计16直径精加工用的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我发现铣刀的端部有一横刃,以我对刀具的理解,横刃是在粗加工时切削刀具中心材料防止顶刀而设计的,精加工刀具没有必要这样设计。精加工刀加了横刃还有可能影响刀具容屑能力与排屑能力,反而影响的加工表面的粗糙度,但那供应商说这设计有利于提高加工表面粗糙度,还作了一下解释,但我觉得比较勉强。

因为他们是做刀具的,所以我没有跟他们争论,但我也没办法认同他们的设计,后来我找了一下一些资料(中国的刀具设计手册还是冷冰器时代的产物),找不到相关的论述,但我发现山特维克、住友的精先刀都不带横刃的。

由于问题没有得解决,所以现向各位刀具设计高手请教一二,使我等学习受教,谢谢!

网友:
底面挤光?很奇怪哦,搬个板凳坐看楼下分析……

网友:
你加工的是什么材质,铣刀是铣边还是铣槽

楼主:
加工的是HT250,铣侧面与底面,相当铣槽,但槽宽度是21

楼主:
  加工的槽如下图

网友A:
先用波刃粗铣刀开粗,再用16的6刃或8刃精铣刀,分3刀走,一般铣刀都有一刃或两刃过中心,可以铣底面,要是只铣侧面的话 就不存在横刃不横刃的问题了,另外可以在铣刀的端面做个小平面,没有小月牙,更耐用,HT250,冷却加好

网友:
  铣刀的横刃对工件的底面有挤压阻力,但是合金刀具的横刃非常光洁对工件底面的挤压修光是肯定的。但是会增加刀具的阻力。

网友:
如果是大的制造商,他会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模拟。会分析每一个角和刃。以最求最合理设计。我们用简单的刀具设计来分析是不行的。

网友:
你要说模拟仿真的话,  现在加工中心都有这个功能,但是你并不知道你设计的到底可行不可行,还得试验

网友:
加工我就懂,,,

楼主:
看了以上大侠的观点,我自己也有一想法请教一下各位:如果是为挤压修光的话,可以通过设计刀刃的后角面的形状来形成挤压面,没有必要设计横刃来作挤压修光,以免影响刀的容屑能力。我不知道后角修光与横刃修光那一个合理一点,请各位指教?

游客

网友:
如果靠后角修光的话,会加大工件与刀具的摩擦,影响刀具寿命。我觉的横刃修光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波刃粗铣刀开粗,再用16的6刃或8刃精铣刀,分3刀走,一般铣刀都有一刃或两刃过中心,可以铣底面,要是只 ...

lu_liqiang06 大侠讨论两个问题
1.我们精加工时只用16的精刀沿侧壁走一圈,没有用分三刀走,不知道是否合理?
2.如果按大侠的设计------端面做个小平面,没有小月牙,会不会使刀刃的前角减少,从而使底面的粗度度恶化?
3.我认同大侠不加不月牙增加刀具耐用性的观点,这用在粗加工刀具上是很合适的,用在精加工刀具上还要与前角取得一个平衡才行。

网友:
由于铣削加工是侧面和底面在你使用过程应该都要用到吧,如果不开端刃,端面和底面挤压,刀具不耐用,工件表面粗糙度不够。
愚见

网友:
楼主是做涡旋压缩机的,我也在这样的压缩机公司呆过,我同意楼主的意见,基本上精加工余量很小,不到十丝,可以不用楼主所说的横刃,就算是端铣刀也不用,横刃只是起加强刀具强度的作用,还有一点是插铣时需要用到,其它情况下都可以不用。

网友:
楼主一般立铣刀设计横刃是用在铣沉孔底面有要求的时候用,是有这样的设计,不知道楼主的刀具是不是用来加工沉孔底面的?

网友(2012-07-11):
根据你说的,D16的话,建议做成3刃的(考虑排屑),既然是精加工,就是余量很少,但是并不是没有,所以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底刃过中心的,做个中凹30’左右,当然,如果底平面不要加工或不重要的,可以不用过中心。。。

网友:
我们用的直径12的8个齿的铣刀  是没有横刃的  加工端面时留3丝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