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滚齿时忘记调角度了 件还能用吗?

楼主(2012-05-12):
我干一批直齿时 ,刀是1m  ,角度应该是1°13′  ,可是上一批是1.25m1°33′ ,  忘记调整了。请问件还能用吗?

网友:
加工出来后不是直齿,而是有微量的螺旋角了,20',把与之啮合的齿轮也按照现在的角度加工,也基本能用

个人理解,一点浅见,请有经验的大侠斧正

网友:
看公差了。一般角度公差是0.2度吧。楼主做的活超差了。

游客

网友:
请教大侠,能像2楼那样处理么?两个都带有一点螺旋角,理论上应该也能行吧,实际中会不会这样做?

网友:
看看有没有损坏成品要求把

网友:
如果不介意有一点轴向力的话 就配做一批装到一起用吧

网友:
楼主的刀架角度正好大了20分,这样加工出来的齿轮根径变小,齿顶变尖。齿数少的还要发生严重挖根的。要求没时可以将就着用,但要适当微调一下安装中心距,否则两齿轮的啮合间隙过大,噪音大而且寿命也会减少很多。

网友:
不是太乐观,能用在精度不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