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的点燃装置和酒精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12):
给位同行的大哥大姐,请问点燃煤气的电子打火装置能点燃酒精吗?

网友A:
好像不能,不过你可以改进啊,很简单的。

网友B:
点燃煤气用火花点燃,火花点燃也可以点燃气化的酒精,但对液体酒精、酒精灯芯无效。

网友:
必须是燃气类的才可以点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不过你可以改进啊,很简单的。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燃煤气用火花点燃,火花点燃也可以点燃气化的酒精,但对液体酒精、酒精灯芯无效。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