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的点火装置能点燃酒精吗

楼主(2012-05-12):
现在在做个东西,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没有什么实战的经验,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酒精引燃能和天然气共用一套点火装置吗

网友A:
好象天燃气和洒精的密度不一样,天燃气可点燃,则洒精不燃,应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采可点燃。我试过点固体洒精点不燃,需用明火。

网友B:
两者要求差别有点大。普通情况下,易燃气体,火花就可以点燃了,酒精要明火的。

网友:
点火能量不一样,且天然气为气态易点燃,酒精需挥发后点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天燃气和洒精的密度不一样,天燃气可点燃,则洒精不燃,应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采可点燃。我试过点固体 ...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要求差别有点大。普通情况下,易燃气体,火花就可以点燃了,酒精要明火的。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