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士乐的液控单向阀SL10PB3-42/SO311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2):
我处有力士乐的液控单向阀SL10PB3-42/SO311  , 在样本RC21468上找不到型号后面几个字母SO311的说明,   在这个阀的压缩弹簧侧,原来样本上用六角螺母堵住的,在这个阀上是个传感器  ,看样子象电监控阀芯关闭位置的电子限位QMG24   。

有谁用过或熟悉带传感器的SL液控单向阀的讲解下。这阀的材料号是R900086963   ,这阀是德国进口的,在力士乐官网上输入材料号R900086963也收不到,查型号,几个字母SO311也查不到。

网友:
这种事最好直接打电话问力士乐技术人员,常州,上海都有生产厂,销售公司。

网友:
楼主放一个图片上来,或许我能帮到你,以前用力士乐的比较多,现在用的很少,样本都不知道放什么地方了,我隐隐约约记得SL好像是外泄的。

楼主:
先感谢两个朋友的回复   液控单向阀SL 的样本我有3个版本  RC21486   95年10月一种  03年02月   05年07月   多找不到带传感器的力士乐的液控单向阀  样本上多是无传感器的   M-SED6电磁阀的样本上的电子限位的样子和我处那个力士乐的液控单向阀一样     这阀由西门子奥钢联向德国力士乐采购    SO311可能是西门子奥钢联的特别要求   故样本上没有   西门子的老外在电脑画面上编程时   可能力士乐的老外不在场  把它叫作压力开关   它的作用是当液控单向阀的阀芯能正常关闭时  它是常开点  当液控单向阀的阀芯卡死或泄漏不保压时  它就把常开点转换为常闭点,有个报警信号进PLC  电脑画面就会有报警

网友:
和专业的技术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两个朋友的回复   液控单向阀SL 的样本我有3个版本  RC21486   95年10月一种  03年02月   05年07月   ...

楼主所说可能不错,建议根据实际使用环境看看到底是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