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列数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12):
先上图

哪位大师能告诉我表格里,这三列数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样本里没有解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本里没有解释么?

没看到

楼主:
{:soso__11090708543365420450_2:}

网友:
切削速度?但是那数字看着有点坑爹,怎么这么精确?
但是除了切削速度没有更合适的了。
建议相邻的图也上了一起看看。

网友B:
找到了,是切削速度。
记住,以后截图截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是切削速度。
记住,以后截图截全了。

呵呵,你好厉害啊,是线速度吗,这么快的速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好厉害啊,是线速度吗,这么快的速度啊

是线速度,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加工P和K类,可以有这个速度的。

网友:
这个是切削速度,也就是线速度的选用数据,中间那列是推荐速度,左列是最高速度,右列是最低速度。但是选用速度还是要看切削材料的,先确定被切削材料属于哪类的什么金属,然后才选择切削速度

游客

网友:
最左边一列是材料。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啊

网友:
怎么感觉是山高的东西阿

游客

网友:
肯纳的,不看图片上肯纳的商标看看材质KC什么的也能知道。

网友:
明显是肯纳刀具的样本。线速度。

网友C:
K开头表示加工铸铁;P开头表示加工钢件。

游客

网友:
材质第一个字母不是代表加工铸铁,是肯纳的英文首字母。第三位字母才是首选加工材质,第四位是次选加工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K开头表示加工铸铁;P开头表示加工钢件。

呵呵,我知道啊,我有肯纳各类型的样本啊。可能我没有说详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