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一般能车螺距多大的螺纹?

楼主(2012-05-12):
G76一般能车螺距多大的螺纹?

网友:
g76是神马玩意儿?

网友:
螺距6以上的最好不要用G76  特别是机床刚性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更不要用

大螺距建议你用宏程序   下面这个是 一生有你  编写 的   我用过 效果很好

M3S200T101
G0X100
Z10
G65 P9003  A4 B3.1 C48 I20 J8.8  K70 T2.5 F0.08 D1
A模数 B槽底宽 C齿顶外径 I 牙型角 J 全齿高 K螺纹长度 T 刀宽F进给D头数
G0X200 M5
Z10
M30
%
(******************************)
O9003
#100=#4
#28=#5
#144=#3
IF[#7LE1]THEN#7=1
IF[#7EQ#0]THEN#7=1
#10=#1*3.141593*#7
#130=1
WHILE[#130LE#7]DO1
#131=#10/#7
#132=#130-1
WHILE[#28GE0]DO2
#101=TAN[#100]*#28+#2/2-#20/2
#30=1
WHILE[#30LE2]DO3
IF[#30EQ1]THEN#29=ABS[#101]
IF[#30EQ2]THEN#29=-[ABS[#101]]
#150=#10/2+#29+#132*#131
#151=#6+#1/2
#152=#1*5+#3
G0Z#150
X#3
G32Z-#151F#10
G0X#152
#30=#30+1
END3
#3=#3-#9*2
#28=#28-#9
END2
#28=#5
#3=#144
#130=#130+1
END1
M99
%
这里的F进给不是螺距,是每次的切刀深度,一般0.08-0.12左右,根据你齿面粗糙度决定数据大小

网友(点评):
对于不懂宏的来说貌似是天文数字 每步段都能解说下就更好了哦

网友:
2个以上都行  包括2个的螺纹

网友:
我们厂里的梯形螺纹最大的是螺距8的,这个用G92车过,材料是二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