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件用哪种加工方法效率更高

楼主(2012-05-12):
如图所示的工件,现在有两种加工方法,但不知道哪一种方法效率更高.切削参数如何选用,此件基本没什么公差要求,
1.卧铣,用8个厚的大盘刀直接一刀完成,
2.立铣,用8 个的三刃立铣刀,分三刀进行加工.

网友A:
,用8个厚的大盘刀比立铣,用8 个的三刃立铣刀,分三刀进行加工效率高

网友B:
卧铣用盘刀。不过卧铣力很大,关键在于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个厚的大盘刀比立铣,用8 个的三刃立铣刀,分三刀进行加工效率高

能不能给一个具体的切削参数呢,现在我能找到的就是直径为80的盘刀,不知道再大一点的有没有8个厚的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铣用盘刀。不过卧铣力很大,关键在于夹装。

就是啊件太小,装夹不牢固的话,很容易出事的

网友:
什么是大盘刀?应该可以用三面刃铣刀来加工较轻松。

游客

网友:
我也解释不好,我基本没什么铣床的理论知识

网友C:
1法夹紧力成问题,2法效率不高!

网友D:
楼主精铸吧。铣削多麻烦呀,又没有精度。

游客

网友:
量不大,精铸还不够开模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法夹紧力成问题,2法效率不高!

还是以安全为主,效率不高也没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以安全为主,效率不高也没法

如果量大的话,我宁愿冒险用1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量大的话,我宁愿冒险用1法

方法1 如果用顺铣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法1 如果用顺铣会不会好很多

肯定会好很多!前提是你的机床适合用顺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好很多!前提是你的机床适合用顺铣

如果用顺铣的话是不是得考虑到丝杆的间隙问题,如果间隙太大的话就不适合了,对吗

网友:
量小就立铣刀铣铣吧,一个三面刃够买不少立铣刀了。量大还是三面刃吧。

网友E:
我觉得用三刃铣进给慢点应该可以会好点,8的铣刀一层7个也挺慢的!什么材料啊?
用三刃钝了可以修磨一下继续用,8个的铣刀主要侧刃磨损,不好修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顺铣的话是不是得考虑到丝杆的间隙问题,如果间隙太大的话就不适合了,对吗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用三刃铣进给慢点应该可以会好点,8的铣刀一层7个也挺慢的!什么材料啊?
用三刃钝了可以修磨一下继 ...

现在用三刃的立铣刀加工的,不过效率实在不怎么样,材料就是普通的A3料

网友F:
我觉得还是精铸合适,精铸模具可以用木头制作,很便宜,价格不会查过一把三面刃铣刀。
另外这个零件非常相似汽车刹车器用气室的U型叉,到汽配市场上可能会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精铸合适,精铸模具可以用木头制作,很便宜,价格不会查过一把三面刃铣刀。
另外这个零件非常相 ...

这是水泥包装机控制机构上 的一个小部件的一部分,目前老大都没考虑过铸,从拿来的样品来看,都是加工的,而且还是分四刀铣的,

网友F:
明白。
是否考虑购买一个四方钢,先铣槽,然后分切成单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白。
是否考虑购买一个四方钢,先铣槽,然后分切成单个零件?

没有,目前是用18的板,仿型下料,然后铣槽

网友:
10块累加 快走丝质量 效率 外观应该不会比铣床差

网友:
新生来学习了

网友(2012-10-04):
不管在立铣 卧铣都是用三面刃铣刀 一刀搞定 你这个要十几个一条把外形(包括r10圆弧)铣出 在切断 在切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精铸吧。铣削多麻烦呀,又没有精度。

你是做精锻的吗

网友:
还是立铣好些把,用四刃的,不过费铣刀

网友:
线切割可以的,全部的方量加起来也就花3元左右

网友:
只接铸造就可以了,看这零件精度又不高

网友:
还是用快走丝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