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三维标注尺寸的公差模式

楼主(2012-05-12):
怎样将“加-减”模式改成“公称”模式啊 ??

网友:
你应该尽可能的把,什么软件,什么版本,说出来,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A:
看图你应该是用proe的吧,修改配置文件 将tol-mode  改成limits保存  再重新打开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应该是用proe的吧,修改配置文件 将tol-mode  改成limits保存  再重新打开应该就可以了

OK了,谢谢!!不过是改成no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