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你两个dwg文件,如何判别是否是复制的?

楼主(2012-05-12):
假如给你两个dwg文件,如何判别是否是复制的?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另外,有没有高手知道dwg文件在保存时保存了哪些东西。谢谢!

网友A:
如果具体有什么硬件的话,就不知道了,如果说是其他方式的话,可以通过图纸的画图时间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具体有什么硬件的话,就不知道了,如果说是其他方式的话,可以通过图纸的画图时间来判断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可以看出来是谁拷贝别人的东西

具体方法老师没说

楼主:
我知道可以从文件属性还有包括图层,字体样式等等去检查。不过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别人说的辨别软件。不过,如果知道dwg文件的保存方式的话倒是可以反过来破译这样的软件辨别。希望有知道的多指导指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可以看出来是谁拷贝别人的东西

具体方法老师没说

呵呵,这个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顺便也对我说一下哈,在此表示感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顺便也对我说一下哈,在此表示感谢哈!

估计不可能知道的了,我都毕业好几年了,谁知道当年是哪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