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液压站与油箱连接各元件名称及作用

楼主(2012-05-13):
新手,要求画出这个液压站的CAD图纸,但是不怎么了解这个东西怎么画,求指教

网友:
这是谁设计的,太逗乐,

网友:
你要什么,如果要元件型号,把标牌照出来,如果要系统图,把所有元件都照出来,多发几张图。

网友:
要原理图吧

网友:
这个做的还真不怎么样啊。

网友:
很间单啊,你要的是原理图吧,就几根管子加上换向阀,

网友:
很简单吧!

网友:
怎么看着别扭啊。
电机,手动变量柱塞泵,油路块加叠加法,还有管路压力表等等

网友:
布置不怎么样

网友:
做的太粗糙了,我感觉基本的液压设计知识有点欠缺

网友:
这个电机怎么这么大呀。

网友:
结构布局比较差,液压油站的工作原理可以搜索一下。
下面这个作为参考,不过只是范范的讲而已,希望有用。
      液压站又称液压泵站,是独立的液压装置。它按主机要求供油,并控制油流的方向、 压力和流量,它适用于主机与液压装可分离的各种液压机械上。用户购后只要将压站与主机上的执行机构(油缸或油马达)用油管相连,液压机械即可实现各种规定的动作、工作循环。
液压站是由泵装置、集成块或阀组合、油箱、电气盒组合而成。各部件功用如下:
泵装置—上装有电机和油泵,它是液压站的动力源,将机械能转化为液压油的压力能。
集成块—是由液压阀及通道体组装而成。它对液压油实行方向、压力、流量调节。
阀组合—是板式阀装在立板上,板后管连接,与集成块功用同。
油 箱—是板焊的半封闭容器,上还装有滤油网空气滤清器等,它用来储油、油的冷却及过滤。
电气盒—分两种形式。一种设置外接引线的端子板;一种是配置了全套控制电器。
液压站的工作原理如下:电机带动油泵旋转,泵从油箱中吸油后打油,将机械能转化为液压油的压力能,液压油通过集成块(或阀组合)被液压阀实现了方向、压力、流量调节后经外接管路传输到液压机械的油缸或油马达中,从而控制了液动机方向的变换、力量的大小及速度的快慢,推动各种液压机械做功。
液压站的结构形式及主要技术参数
液压站的结构形式,主要以泵装置的结构形式,安装位置及冷却方式来区分,按泵装置的结构形式安装位置可分为三种:
上置立式:泵装置立式安装在油箱盖板上,主要用于定量泵系统。
上置卧式:泵装置卧式安装在油箱盖板上,主要用于定量泵系统,以便于流量调节。
旁置式:泵装置卧式安装在油箱盖板上,旁置式可装备备用泵,主要用于油箱容量大于250升,电机功率7.5千瓦以上的系统。
按站的冷却方式可分为两种:
自然冷却:靠油箱本身与空气热交换冷却,一般用于油箱容量小于250升的系统。
强迫冷却:采取冷却器进行强制冷却,一般用于油箱容量大于250升的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油箱的有效贮油量及电动机功率

网友(2014-06-21):
我是做液压机销售的,随不是啥内行,但从我们厂做这么多型号液压机来看,这个液压站还真滴不咋地。给人的感觉很散,这么设计不占地方啊?你们厂房这么多空地啊?

网友:
通过原理图了解各个阀件的型号,再出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