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水刀把混啥管拆了只用宝石能切什么

楼主(2012-05-13):
大型水刀把混啥管拆了只用宝石能切什么??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砂而纯粹用水切割,效率非常低,厚度有限,

网友A:
纯水切割主要应用在汽车内饰件的切割上

网友B:
那么水会非常分散,只能切割软木头,而且切缝在30-40毫米之间。  如果你要用纯水切割,需要特别的切割头,而不是只把混合管拿掉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水会非常分散,只能切割软木头,而且切缝在30-40毫米之间。  如果你要用纯水切割,需要特别的切割头,而 ...

以前听说纯水切割软材料,司令能解释解释机器的构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水切割主要应用在汽车内饰件的切割上

汽车内饰的切割机和后混沙大型切割构成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建议你就进找一个有设备的用户看一下现场,对设备有个感性认识。一般的加沙水切割机主要由切割平台、控制系统、高压泵、辅助装置(软水装置、自动加沙装置等等组成。主要应用于各类平面板材的切割,比如:各种金属板材、玻璃、瓷砖石材等。对于纯水切割,比如汽车内饰件的切割,不需要加沙装置,此外一般汽车内饰件的切割是切割空间曲线,所以切割平台部分一般是用机器人完成的,针对不同的内饰件需要做不同的工装夹具来固定内饰件,以便于机器人进行空间曲线的切割。

网友:
切较软较薄的塑料凳东西还可以,玻璃这种硬度的都切不了

网友:
不装混砂石可以除锈,效果还不赖.....我曾经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