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模拟后刀补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3):
广数数控车,有个稍复杂的东西,程序编好,对好刀,机床锁,辅助锁,然后用图形模拟,解锁后加工,撞刀,有人说,图形模拟后要全部从对刀,是吗,我以前用其它数控没撞刀啊,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
有人说是错的!只是机床锁之后需要回零而已,否则必撞无疑!既然是试机,为何不直接上去干呢?1单段2倍率关3启动4看余量,还有要看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地方,机床状态显示那么多G码是干嘛的?很多撞机就是G90/91和G01/00的错误而造成的,机床下面的动作你要了如指掌,正确的话就可以慢慢松开倍率,如若有任何感觉不对的地方都要反复检查看清楚算好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床子这东西是越干胆越小,特别第一次调试必须小心!
还是那句话,不撞车床的车工不是好车工!哈哈

网友:
给你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图形模拟后  把电源关掉  再开机在对刀  最好是图形模拟前不要对刀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机床锁,虽然机床不动,但绝对坐标动了,要回机床零点!~

网友:
不错,楼上说有有道理。

楼主:
回机床零点就行了吗,可是本车床不需要回零点,采用绝对值编码器,零点开关不起作用。如果先不对刀,用图形模拟,刀就碰不到图形了。为什么在大森数控和华中数控上试没事呢

网友:
我上机都是开始定位准确就不问了 依赖的软件仿真VERICUT和CIMCO 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