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减速箱的设计步骤?

楼主(2012-05-13):
          知道输出轴的转速为1r/min,且受到的应力为400N,然后该怎么设计减速箱的齿轮和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动机呢?我刚学的精密机械设计,但是有些内容比较繁杂,所以上论坛求各位大神帮忙告诉我设计的步骤,最好详细点啊?

网友: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上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
机械设计的书上有。大学 机械设计这本上也有
确定了电机转速之后 验算转矩是否合适
电机的转速作为输入轴转速 减速机的初始转速就确定了,你的输出轴的转速为1r/min 。这就确定了你的减速机的减速比。然后就是几级齿轮减速的分配设计了

网友:
网上也有很多 减速器设计论文  可以看看 从电动机功率开始 转速 到 联轴器 轴 齿轮 设计 到校核  再到 轴承 件的选择 以及校核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一个机械课程设计指导书 上面有很详细的步骤  还有算例   也可以去高校周边书店买本旧的  不超过10块钱

网友:
去图书馆借本机械设计课程设计。。。一切基本都OK了

网友(2012-06-26):
轴的长度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