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深孔,对车刀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2-05-13):
棒料直径55毫米,,长200毫米,,用钻头打一通孔,直径是23毫米,再用镗孔刀,一刀车到图纸要求的25.8的直径尺寸,刀杆的直径是17毫米,,如果用700转,进给具体不清楚,刀杆震得很厉害,,车出的表面有规律的波纹,,还有,让刀很厉害,很难控制尺寸,,,,,,,,,想问下,车刀的角度,,和刃倾角,和,转速进给,等等都怎么调??? 镗深孔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建议你整个 钨钢镗刀的了 普通焊接刀的刀体材料不行,,你伸那么长 肯定颤

网友:
请采用抗震整体钨钢刀杆
不过个刀杆需要很大的代价

网友:
钨钢抗震的刀杆   刚性好

网友:
这个长径比快要9了,一般钨钢刀杆也做不了吧,用铰刀可以么

网友:
走刀不能太慢,分二次怎么样,车刀装的高一点,走刀时可以用一个铁棒按压住刀杆

游客

网友:
“走刀时可以用一个铁棒按压住刀杆”粗车时是个好方法,精车时不适用,最多用手轻抓刀杆以吸收振动,切记不可以带手套。

网友A:
不如转速慢些

游客

网友:
转速太慢会加大切削力,那样会使刀杆更受力吧

网友:
还是绞孔吧。焊接刀没戏的。

游客

网友:
我也觉得铰孔比较合适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么长的孔,还这么小,焊接刀基本做不了,怎么磨应该也不行,

网友:
焊接刀没问题,不过要采用锻打过的45#钢,开好断屑槽,不要太深,浅窄型,装刀高点,这样实际切削前角就变太了,同时实际后角也变大了,所以后角要磨小点,采用负的刃倾角让铁屑排向前方,刀刃修磨宽度0.1左右的-15度的负倒棱以利断屑,别让铁屑绕在刀杆上,分两刀车,记得你的床子是CA6140,粗车转速270rad/min,走刀速度0.3mm/rad左右,留0.2~0.3精车。精车转速360~420rad/min,走刀速度0.1mm/rad左右。多年不开机床了,数据可能不够准确,仅供参考。

游客

网友:
说的有水平,,和我实际切削用的转速差不多,,你说的更细,,我按照你说的操作下

网友:
镗的话精度和粗糙度都不是很好,我们也经常镗直径25左右,220深的孔,效率极低;一般都是扩孔后精镗一刀保证与外圆同轴,尺寸与粗糙度靠珩磨保证的。主要看你的内孔精度要求;铰孔也可以,主要看与外圆同轴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钻、扩、镗、浮动铰。

游客

网友:
尺寸与粗糙度靠研磨保证?是研磨吗???用什么工具研磨?

网友:
这个可以    我见过有人这么

网友:
同意12楼的建议。
也可以试下:吃刀量小点,转速降低点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使用抗震刀杆,后角适当小的。

网友:
这个貌似绞孔比较适合点吧?

网友:
用那种加长的钨钢刀,不过很贵的,进给也不能太快

网友:
本人新手,就知道超声波振动装置可以提高孔的精度。。。

网友:
不想卖好刀,那么自己做付加厚肥爪,转速慢点,刀杆多扎几根橡皮筋减轻震刀。总之零件有精度要做好靠普车很难奥。

网友(2013-09-21):
镗深孔,材料材质 加紧方式 刀具材质 刀杆强度 切削速度 背吃刀量 精车次数都有影响。

1、一般机床上 200MM的长度夹紧位置在大约材料的一半,80到120之间。
2、刀具就选择适合加工相关材质的刀具就行!刀杆一定要强度高,如果是一般的焊接刀刀杆,我建议刀杆淬一下火!
3、深孔镗转速要低,背吃刀量不能太多,切削速度慢一点自然不振刀了。
建议:选择同样的切削速度和吃刀量分两次精车,每次20到50丝!控制好排屑,切削液最好是浇到刀头上。一般精度能满足0到0.025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转速慢些

转速慢些,确实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切断是震动才是切削力过大

网友:
孔要求高不,用盲刀或浮动镗刀可以不,很久没摸车床了,说的不对大家别介意哈

网友:
浮动镗刀可不可以做!

网友:
刀杆的强度一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