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加工不锈钢工件如何选择参数?求教

楼主(2012-05-13):
我编程加工一个不锈钢工件,用的是10MM的4刃进口合金铣刀。由于是批量生产,求教一个合理的加工参数,能够提高效率的同时保证刀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A:
要选大螺旋角的合金铣刀    个人还是喜欢HSS-CO
 铣削速度60~80M/MIN    每齿0.05mm  背吃刀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大螺旋角的合金铣刀    个人还是喜欢HSS-CO
 铣削速度60~80M/MIN    每齿0.05mm  背吃刀2MM

大哥,那是不是我用10MM的刀子就要用2000转的转速和400的走刀量

网友:
合金的变螺旋的铣刀还是普通的合金铣刀 ?  3000转 每齿进给:铣槽(0.02-0.10)  铣侧面(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