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列角接触轴承有游隙么?

楼主(2012-05-13):
今天轴承版真冷清啊。
问社友们一个问题,单列角接触轴承有没有游隙?为什么?

网友:
有游隙的啊,也有0游隙的

楼主:
能具体说说么?举个例子
0游隙怎么说?

楼主(2012-06-26):
公布标准答案:单列角接触轴承没有游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布标准答案:单列角接触轴承没有游隙。

虚心学过了 谢过了

网友A:
游隙应该有,但是是在安装的时候调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隙应该有,但是是在安装的时候调节的吧~

单个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是没有游隙的。
但两个单列角接触球轴承配对使用时,又有游隙了。

网友B:
轴承本身都有游隙,看装配结构,可以消除游隙。不能说两个单列配对就一定有游隙,成对(DB,DT,DF)亦可无游隙,关键还是装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本身都有游隙,看装配结构,可以消除游隙。不能说两个单列配对就一定有游隙,成对(DB,DT,DF)亦可无游 ...

duoduo社友:

1. “轴承本身都有游隙”,这话不全对。比如单列角接触就没有游隙,单列圆锥也没有游隙。
2. 游隙的概念包括正游隙,零游隙和负游隙(也就是预紧)。

网友B:
单列角接触轴承的游隙取决于接触角,是由制造来控制的,因制造因素,肯定存在的。轴向游隙的大小需在安装时调整;游隙太小,温升高,游隙太大,轴承容易损坏。你既然说单列角接触和单列圆锥无游隙,那我们在角接触轴承装配时的锁紧并帽的松紧调节就不需要喽。单列角接触轴承和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不是无游隙,而是游隙可调整。游隙调整要根据安装结构、载荷、温升、及轴承性能而定。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列角接触轴承的游隙取决于接触角,是由制造来控制的,因制造因素,肯定存在的。轴向游隙的大小需在安装时 ...

duoduo社友:

1.可能我没把问题交待清楚。
   我是问单个的单列角接触或单列圆锥有无游隙。答案是没有游隙。
   很简单,我们很容易看到C3游隙的深沟球轴承、调心滚子轴承、圆柱轴承。
   你见过C3游隙的单列角接触和单列圆锥么?
   你肯定单列角接触有游隙,那么你能告诉我7208的游隙是多少么?
   或者你随便告诉一个单列角接触的游隙也行。

2. 单列角接触和单列圆锥大多是配对使用的,我上面也说了,这时候是有游隙的。你说的关于游隙调整的话是对的,
    但你忽略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配对使用。

网友(2014-06-23):
请教大侠,本帖指的游隙是出厂游隙还是工作游隙?
没有游隙是什么意思?是滚动体与滚道刚好接触、还是有间隙,或是不确定是那种情况?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游隙的,没有游隙,何来预紧?

网友(点评):
单列圆锥轴承有游隙么?预紧那是在配对使用的情况下。

网友C:
那请教大侠,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出厂时,滚动体与滚道是接触的还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接触状态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请教大侠,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出厂时,滚动体与滚道是接触的还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接触状态是怎样的?

小皮社友:

你如果认为单列角接触有游隙,那么你能告诉我7208的游隙是多少么?
或者你随便告诉一个单列角接触的游隙也行。
或者你能买到C3游隙的单列角接触轴承么?

网友C:
Pascal大侠,我说不出单列角接触的游隙。但是我有以下的问题,还望赐教!
假如单列角接触没有游隙,2个单列角接触背对背安装就有了游隙(负游隙,预紧),那这个负游隙从何而来?
这里背对背的2个轴承有内、外2个衬套调整预紧力,如有最开始单列角接触没有游隙,那负游隙从哪里调整或转化而来的?
小弟愚昧,还请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scal大侠,我说不出单列角接触的游隙。但是我有以下的问题,还望赐教!
假如单列角接触没有游隙,2个单列 ...

小皮社友,不客气。

你能理解单列圆锥轴承没有游隙,而双列圆锥有游隙或配对使用的圆锥轴承有游隙么?

网友:
Pascal大侠,我对圆锥滚子轴承游隙的理解是这样的:
圆锥滚子轴承的轴向游隙比径向游隙更重要,因此对于它,一般指的是轴向游隙,
①单列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外圈可以和内圈组件分离,安装时可以通过调整游隙的大小限制一个方向的位移(图1,出自机械设计手册)。因此,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是有游隙的。

②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或配对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有游隙,这个我没有异议。

网友:
Pascal大侠,我对圆锥滚子轴承游隙的理解是这样的:
圆锥滚子轴承的轴向游隙比径向游隙更重要,因此对于它,一般指的是轴向游隙,
①单列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外圈可以和内圈组件分离,安装时可以通过调整游隙的大小限制一个方向的位移(图1,出自机械设计手册)。因此,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是有游隙的。

                              图1
②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或配对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有游隙,这个我没有异议。

网友(点评):
"安装时可以通过调整游隙的大小",这句话有个前提的,手册没有明确说出来。那就是一定得是成对使用。

网友(点评):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并不一定非得成对使用,只用一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是的,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单个使用,但这时就没有游隙这个说法。

网友C:
对于预紧,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SKF轴承型录中对游隙的定义是:一个套圈相对于另一个套圈在径向或轴向可移动的总距离。

同样SKF对预紧的定义是:负工作游隙。

既然游隙是相对移动的距离,那负游隙岂不是滚动体与套圈相互渗透,就向过盈配合了。
因此我理解的预紧是零游隙,滚动体与套圈接触,”贴和“在一起,但没有渗透(当然,也不可能有渗透)。在这种状态下,再施加一个外力使它们更加紧密的"贴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预紧,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SKF轴承型录中对游隙的定义是:一个套圈相对于另一个套圈在径向或轴向可移动 ...

1. 由SKF游隙定义可以推出单列圆锥轴承没有游隙。
2. 负游隙可以理解成零游隙+再施加一个外力使它们更加紧密的"贴合"在一起。因为再施加力的时候,滚动体/套圈就会变形。变形量就是负游隙的大小。

网友(点评):
Pascal大侠,对于预紧(负游隙),您解释的很到位。谢谢。

网友(点评):
对于第1条,我还是持原有观点。除非您能拿出有力的论据。我有点犟,一根筋,脑子不会转弯,还请包涵!

网友(点评):
回复在楼下。

楼主:
小皮大侠:

大家互相讨论,你不必客气。
按SKF的定义,一套圈相对另一套圈轴向移动的距离(你上面也解释了,圆锥轴承指的是轴向游隙)。
单列圆锥,在一个方向上一个套圈可以相对另一套圈移动无限距离。所以就不存在游隙的说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皮大侠:

大家互相讨论,你不必客气。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外圈确实可以分开至无限距离,但这种状态下轴承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状态下用来判断游隙没有实际意义,也不成立。
正常工作状态,轴承是有预紧的(不管是单个单列轴承还是成对单列轴承),此时内、外圈配合组成一个”整体“。

另外,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是非分离型轴承,您的观点是单列角接触也没有游隙。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游隙与轴承套圈是否可以分离没有关系。

个人愚见,还请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外圈确实可以分开至无限距离,但这种状态下轴承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状态下用来判断 ...

1. “正常工作状态,轴承是有预紧的”,谁说的?除了机床行业,别的行业都要求轴承有游隙工作。
2. “这种状态下用来判断游隙没有实际意义,也不成立。”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是按游隙定义,却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内、外圈确实可以分开至无限距离。如果你不承认SKF游隙的定义,那么此时你又怎么定义游隙呢?
3.单列角接触球的问题是有点难以理解,但只要你承认单列圆锥轴承没有游隙,也就能理解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同样没有游隙。
4.并不是每一类轴承都有游隙的,比如单向推力轴承。

网友C:
Pascal大侠
1、我这里指的都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或是单列角接触轴承。         除了机床行业,有些行业也需要预紧,有角接触或圆锥滚子,也有深沟球。如汽车轮毂轴承(双列角接触或圆锥滚子)就需要预紧,小型电机(深沟球)为了减少噪声,通常也用弹簧预紧。
2、无限距离可以看做是无限的正游隙。
3、还在思考中。
4、单向推力轴承在转动时滚动体受离心力矩,滚动体与滚道间容易产生相对滑动,影响轴承寿命。因此,如果最小轴向工作载荷不够,必须施加一定的轴向预紧载荷,即工作游隙是负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scal大侠
1、我这里指的都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或是单列角接触轴承。         除了机床行业,有些行业也需 ...

1. "无限距离可以看做是无限的正游隙。" 数学上正确,但轴承上接受不了这个观点。所以说单列圆锥轴承没有游隙。
2. “即工作游隙是负游隙。”我承认你说得对,但是选轴承买轴承说的游隙是轴承的原始游隙,也叫几何游隙。
     所以说单向推力轴承没有游隙这个概念。

网友C:
Pascal大侠,随着我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我们对于角接触球轴承 和圆锥滚子轴承工作状态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工作状态下是负游隙,需要预紧,这些我们有共识。
而我们关于这两种轴承是否有游隙的分歧好像对设备的正常工作并不影响,不管它们有没有游隙,我根据工况需要布置安装型式和选择预紧方法。
由此我开始怀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scal大侠,随着我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我们对于角接触球轴承 和圆锥滚子轴承工作状态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工 ...

1. 单个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和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在工作状态下是负游隙,我认为是这样。但2个单列配对使用是可以有游隙的。
2.“由此我开始怀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是务虚的。
轴承业界是不承认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和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有原始游隙的,但是有很多社友不清楚此事。
当时觉得轴承板块有点冷清,所以提这个话题来提升下人气。

网友:
既然您都提到轴承业界认为它们没有原始游隙,加上这二天您专业、耐心的指点,我决定放弃之前的观点,认同您的观点。9 B/ w( P: V  w- R
但对您提到的两个单列配对有游隙不认同,如果不预紧,还不如用深沟球。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转速高,能承受双向轴向力,但承受轴向力的能力比较低。轴向力大一些就不好用了。

网友:
单列角接触轴承有游隙的定义。分两类: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径向游隙一般不做考虑。轴向游隙是根据客户要求,在设计中计算出来,通过制造时精磨外圈或内圈的宽度来实实现游隙。比如,DB组合时,受力只能内圈受力,因此,对内圈的相互配合面进行精车,使得配合时两内圈不会紧挨在一起,而是有一定的游隙。此时的游隙的一半就是单列角接触轴承的游隙。这种配合的轴承在安装时,内圈通过螺母或者弹簧给轴承施加轴方向的力来消除制造时的游隙,从而增加轴承的刚性和承载能力。而这里给轴承施加的周方向的力通常由轴承在使用过程中所受的外力决定。

网友(点评):
单个单列角接触轴承是没有原始游隙概念的,你刚刚也说到了,要DB组合才能有游隙。

网友(2016-03-02):
成对双联和4点角接触轴向都有游隙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但单个单列角接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