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多工位回转气缸或液压缸

楼主(2012-05-14):
寻一种气缸或液压缸,用于压紧工件。
要求:
非工作状态时,活塞缩回(001),工作时,先顶出活塞(002),然后旋转90度(003),再下压(004),保持一定的时间,给一操作信号,活塞顶出(003),然后回转90度至原角度(002),再缩回(001)。此为一工作流程,如此循环。

动作顺序如一下4图:
001

002

003

004

楼主:
如有见过这种缸的社友的,请提供点资料或供应商信息,谢谢!

网友:
这种钢太常见了呀,多的是。

网友A:
这种油缸和气缸我们嘉刚公司在做,我们称之为转角油缸,转角气缸。我电话13450482662,曾生。与我联系吧。我给你寄套资料过来,我们公司一个月这类产品要卖几百万。

网友:
SMC就有。叫回转夹紧气缸。分左旋夹紧和右旋夹紧。缸径和夹紧行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选择。SMC1.91业去找。

网友:
控制系统用单片机就可以搞定吧!

网友:
这种气缸有标准的,一些国际上的大品牌都有,台湾金器的也有,亚德客的都有!一般是边上升边旋转,找个供应商,买的时候问清楚

游客

网友:
同上建议

网友:
可以买现成的汽缸,有卖的,找选型手册或者直接找代理咨询,或者可以用两个汽缸组合一下,控制上就更加灵活方便了

网友:
SMC就有。叫回转夹紧气缸。分左旋夹紧和右旋夹紧。缸径和夹紧行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选择。
我们才用过。

网友B:
怎么上面的都好像没看清楚楼主的要求?我倒是没见过这种缸,为什么非工作状态下缸杆也要求缩回状态呢?

游客

网友:
还是您看的仔细哈!非工作状态要求缩回是为了便于工件装卸。
缸内有回位弹簧。
同意! 呵呵!

网友:
这种气缸叫回旋气缸,亚德客有这种气缸。上他的官方网站上找

网友:
很多啊,也不贵,100左右 40缸径的

网友:
叫回转夹紧气缸。分左旋夹紧和右旋夹紧。

网友:
见过边伸(缩)边旋转的,没见过伸出-旋转-缩回这样分步工作的。要满足这样的工况要设计成综合系统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上面的都好像没看清楚楼主的要求?我倒是没见过这种缸,为什么非工作状态下缸杆也要求缩回状态呢?

还是您看的仔细哈!非工作状态要求缩回是为了便于工件装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油缸和气缸我们嘉刚公司在做,我们称之为转角油缸,转角气缸。我电话13450482662,曾生。与我联系吧。我 ...

一般的转角油缸和回转夹紧气缸和我的要求有所不同哦,各位看仔细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楼主:
还没找到哦,继续找。

网友(2014-08-02):
引用 楼主:
还没找到哦,继续找。

楼主,后来找到了吗?

网友(2018-10-12):
很多的呀

网友:
这种气缸比较常见,亚德客的就有现成的规格可以选

网友(2019-04-21):
提供点详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