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件承受的压力和厚薄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2-05-14):
密封件承受的压力和厚薄有没有关系

网友:
它们的关系不是成正比,和结构形式关系大。

网友(2012-10-26):
密封件能承受的压力,首先要规定介质和温度,确定之后再搞,否则无意义。然后是动静,这个又不一样,还有寿命,扛一天跟扛一年截然不同。这些都确定了再分析密封件本身,严格的请实际工况还有很多也得带入,比如交变压力,高频脉冲压力,温度交变等,缺乏这些条件是无法准确分析的。然后,密封件承受的压力主要决定于沟槽结构和自身的材料性能,密封件的结构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再具体分析建议做有限元,文字上只能做简单定性分析。

网友(2018-07-09):
压力只和硬度有关

网友(2019-06-26):
同等条件下,厚的会相对比薄的更耐压

网友(2022-04-13):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