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2/1的英制牙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2-05-14):
如图所示 2/1nps 是什么意思
我对英制牙一窍不通   这个内牙内孔应该多大开牙? 是14  还是16  18的牙??

英制牙又应该怎样算      大侠们尽量说得通俗易懂一点。 。。。我对英制一窍不通。

网友:
差公英制螺纹表啊,里面螺纹的螺距,大径小径中径都有说明的。

网友:
NPS是美制平行管用螺纹    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剩下的查对照表吧,有些事自己亲手做出来会更加加深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