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度表,二组互感器的接法,请教

楼主(2012-05-14):
有两个独立的负载回路(断路器都为400A),现在需要用一块三相四线电度表来统一计量,每个回路设3个电流互感器。

现请教大家:

    1、两组互感器并联后接至电度表是否可以?
    2、如果可以并联连接,那么输入到电度表的互感电流是否为两路之和?
    3、如果是输入到电度表的互感电流为两路之和,为了避免互感电流值超过5A,那么是否电流互感器应该选800/5A的?
    4、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实施过程中有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5、有没有使用的案例,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变压器低压侧系统由于负载产生谐波电流,需要加装有源滤波器治理。现经检测确认谐波电流量为210A,并确定需要三相四线制有源滤波器。厂家的三相四线制没有210A这么大的。但是有90A和120A的。

请问:1.90A和120A的三相四线有源滤波器可以放在一起并用吗?如果不能,为什么?

2.三相三线制不同容量滤波器并用的情况又是否可以呢?

谢谢!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是要计三相四线制电能,然后考虑到电流较大故需通过互感器实现,但不明白为什么测两个回路总电能一定要用上六个电流互感器?可以在两回路公共主线上用三个电流互感器,然后根据电能表的额定电流来选互感器的次级电流。变比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并起来的话有很多风险,总电流有可能会超过仪表额定电流,同时要注意同名端;安全注意事项无非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接地之类的;至于谐波滤波器没用过,主要看有源滤波器内部组成,是LC电还是其它?理论上是可以,并联分流大家都懂得。上述供参考!

网友:
没接过电力互感器